第三方I/O驱动的“第三方”指什么

楼主(2002-01-19):
第一第二方又指什么,比如说我们买的一套INTOUCH,有张光盘里有各种I/O SERVER,这些I/O SERVER是第三方的I/O SERVER吗? 问题可能有些弱智,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请高手回答一下

楼主:
请高手解释一下吧

网友A:
严格说,不是,第三方I/O Server是指采用Intouch I/O Server Toolkit开发(或其他通用编程软件)的不在Intouch I/O Server光盘中正式列出的设备驱动。

网友B:
是啊!请高手解释一下!我也有一点不太明白,是不是第一方是:组态软件;第二方是:I/O设备;第三方为:其他的软件,比如:数据库、图形分析软件等。

网友C:
第一方:组态软件及其i/o接口。 第二方:i/o设备的通讯接口 第三方: 想与第一方进行数据交换的其他i/o设备(应用程序和硬件) 通常第一方厂家都说“我们提供标准的第三方接口”。 其实是告诉你:“如果你用的i/o设备不在我们所列出的第二方i/o设备清单中,那你可以利用我们提供的接口函数,自己编一段通讯程序将你用的i/o设备中的数据传送到组态软件中”。 这样,就可以用组态软件监控你用的i/o设备了。

网友B:
哪里有intouch的第三方I/O驱动

网友C:
第三方需要你自己编程。 如果我作了一个单片机(我自编的通讯协议,不支持dde) 请问intouch1:如何与intouch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