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系统故障,求教.

楼主(2002-01-19):
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有一个系统,LonWork 2.0, LNS DDE Server 2.0, PCLTA-10, 已经正常运行了半年多. 最近出现故障,应用程序不能获取节点的数据.检查情况如下: 重新开启计算机后,查LonPoint和LonWorker, 网卡均显示Configured & Online, 但一旦在LonMaker中Test任一节点, 或者打开DDE Server后打开Excel查看节点的网络变量,都不能成功,此时,网卡的状态为: LonPoint中: Error writing to device: code 8 LonMaker中: Status 为 Not Available 怀疑网卡故障,但换在其他系统中该网卡工作状态正常,那么,请教各位同行,这一系统的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 是LonMaker的问题吗? 多谢!

网友A:
check the lon cable broke or not.

网友B:
1、问题应该分离开。 那个节点的NV看不到,试试SERVICE MESSAGE ,让ping pass 多走 一会儿,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网卡和数据库的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看看通讯线有没有接好和被干扰(磁场), 网络结构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肯定不是LonMaker的问题,检查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