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02-01-19):
我想用ab slc500 1746-hstp1 控制步进电机。电机10-12 Nm.电机及译码器最低选用日本的,希望得到资料及报价。

网友A(2001-09-01):
如果是10牛米左右的步进电机,电机的电流应该至少在4安培以上,如此大的电流,不是一般电子爱好者和工程师可以自己动手做相应的驱动器的。由于步进电机的控制成本低,开环控制,所以一般步进电机不配编码器。如果有精度的要求,可以选择高精度的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至于如何选择步进电机,则取决于你具体的应用和技术要求。我的E-mail:ermao73@21cn.com

网友B(2001-12-20):
您好,我们东宇工业技术研究院自行研制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性能具有各种保护功能,最大256细分。如有更具体的要求请联系 lheart@263.net

网友C(2002-01-19):
10-12NM步进点击的精确控制需要驱动器提供的驱动电流很大,编码器在步进系统很少用到,这需要能接受编码器是如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或控制体统(半闭环) 有问题可联系我! xhb@weijie.com.cn

网友D(2004-11-22):
我是一个步进电机的使用者,我想能不能给我一些步进电机的资料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