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25DU

楼主(2002-01-20):
我公司一台进口设备上的FX-25DU损坏,用新的同型号器件更换时是否需要装入程序,及需要什么样的软件与电缆?是否有地方可以下载?听说有新的型号可以代替,是什么型号? 因手头无任何资料,请熟悉三菱FX-25DU数据存取单元的朋友帮忙!

网友A:
找我 CYFIRST@263.NET

网友B:
需要装入程序,因为FX-25DU内部还有与上位机通信的应用程序,最好是先读入原程序,然后将原程序写入新的FX-25DU,软件可以在本网站下载.电缆和软件还可以直接问三菱要.

楼主:
谢谢上面的两位兄弟! 1、通过怎样的操作才能在FX-25DU上调处通讯界面? 2、需要什么样的软件及电缆?

网友A:
用FX-PCS-DU-WIN-C软件

楼主:
谢谢,软件我已经找到了,是FX-PCS-DU/WIN-C。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计算机与DU的通讯电缆(三菱的编号为F2-232CAB-1)怎么制作?我用手提电脑,计算机恻为9芯插座。

网友C:
我有, 请电0755-3322379

网友D:
请电0531-8603118梁永栋

楼主:
经检查FX-25DU中的电源板上的输出电源在工作约2分钟后消失,但输入DC24V正常,因能工作2分钟,所以用FX-PCS-DU/WIN软件(版本2.02Vb,从www.chinakong.com下载)进行程序下传,通信电缆为自制3芯电缆,通信正常。但新的FX-25DU-E买回来后用原来的软件及电缆将程序上传后只显示画面号为0的画面,不能进行其它画面的切换,其中PLC为FX2-16MR,运行正常,请朋友们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