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ote I/O Scanner与Remote I/O Adapter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2-01-21):
Remote I/O Adapter 和Remote I/O Scanner在数据采集,通讯方式,以及数据处理等各方面有什么不一样?各位高手,请指教

网友A:
就AB的PLC来说,一条远程I/O链包括一个主模块(REMOTE I/O SCANNER)和多个从模块(REMOTE I/O ADAPTER),SCANNER安装与本地,而ADAPTER在远程机架上。ADAPTER相当于一个网卡

网友B:
RI/O可以类比为一条主从通讯网,扫描器(REMOTE I/O SCANNER)安装在本地,负责与各远程站通讯,在本地相当于一块IO接受CPU的IO扫描。适配器模块(REMOTE I/O ADAPTER)在远程机架上,负责处理该机架的数据采集,并与扫描器发生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