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INTOUCH

楼主(2002-01-21):
请问,本人通过IE从suitevoyager protal中下载了WINXML,并将其安装在客户机上,将客户机上的intouch通过WINXML将画面发布到服务器上之后,并指定其URL后,为什么在WEB服务器上添加该URL后仍然无法浏览该INTOUCH构成的网页。 这与在启动WINXML后提示有WINXMLExporter/convresCHT.dll未找到有关么?怎样才能使得能够浏览该INTOUCH画面.

网友A:
正确配置你的SuiteVoyager后,你可以通过http://computername/suitevoyager进入SuiteVoyager主页,然后点击"browser based windowsets"就可以找到并浏览你已发布的InTouch画面。

楼主:
请问配置suitevoyager是不是通过主页中的customize选项再输入已配置的URL页面来实现。

网友A:
主页中的customize选项只是让你链接其他客户页面,如你公司的网页,要浏览通过winxml发布的InTouch画面,只要点击"browser based windowsets"就可以了.

网友B:
关于如何在web上浏览suitevoyager生成的网页的具体做法 a.服务器操作系统格式必须是NTFS b.安装好SQL Server数据库 c.配置好数据库中的登录方式 d.安装好suitevoyager且指向正确的SQL Server服务器以及配置正确的登录方式 e.安装好license,其中包含suitevoyager的license,client access license等 f.在客户端下载WINXML并安装好 g.在客户端上运行WINXML,且选择好要发布的intouch画面并发布到指定的server上 h.运行客户端上的intouch viewer i.在其他的客户端上可以使用ie浏览器查看intouch viewer正在运行的画面就可以看到变化了 j.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发email给我,我们还可以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