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谁有S7-200的编程软件;谁能帮我推建一下编码器

楼主(2002-01-21):
谁有S7-200的编程软件,请发email谢谢。 kongfuli@163.com 西门网站下载不了。 我有个活是这样的: 钢板放传输带(由7。5 千瓦三相电机,通过链条带动15根转动柱,长约10米 )上 ,进入轨钢(将钢板截断)机器后,当6米到时轨钢机器的钢刀在电磁阀的控制下,从上往下将钢板截断 。 1。 精度不能控制在 -1 到 +1 毫米 。 谁能帮我推建一下 : 编码器。 我用西门子PLC S7-2000 和西门子变频器(请推建)。

楼主(2001-12-07):
怎么没人回答? 难道上网的全是吹牛皮的 问点实际的,就全没声了。

楼主:
杜老师,能帮我我 谁能帮我,吹牛皮

网友A:
s7-200编程软件(英文版)、PC/PPI电缆、s7-200全套硬件我都有,软件可免费送给你一套,请留下通信地址。 请问钢刀的总行程时间是多少、钢板的传输速度是多少、环境温度是多少,一定要用编码器吗?精度不一定能高到+-1mm。其实解决方案会有很多种,可否考虑使用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等类似检测元件。

网友B(2002-01-06):
软件我有,怎么联系?变频器可用6se70。

网友C:
这软件谁都有啊

网友D:
我有软件,可免费提供!

网友D:
我怎么给你呀?文件那么大,我用的可是拨号.

网友E:
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呀。传输的速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