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过Mb+的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2-01-21):
项目中modbus设备是mb85网桥,用wonderware的mbplus无法正常与intouch通讯,请问有谁写过mbplus协议的dde server?欢迎大家指导,我急啊?

网友A:
MBPLUS的路由地址设错了!用WONDERWARE的MBPLUS DDE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jrw先生,我想请教路由地址设定:BM85s的mb+地址是4,我在wonderware的mbplus dde中设定路由地址为4.0.0.0.0,请问是否正确? 另外,plc型号选择什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