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有人在吗??速回!!!

楼主(2002-01-22):
你好 能不能告诉我计时器的工作原理。能否用计时器作为时间累积用呢? 用两个外部开关来控制开始计时、停止计时,然后进行累积,不知是否可行????? 如可行,该用什么型号计时器呢???

网友(2001-11-22):
自己设计一个晶振电路就行了预先要知道开停的大致时间间隔用以确定晶振电路的工作频率。还可以加上计数电路。

网友A(2002-01-22):
迟迟回复,抱歉! 冒昧猜测,这位先生所提之设想实际上是想将一个定时器和一个计数器组成一个“等时间隔时间积算仪”,理论上讲是行的通的(只是有个切换时间累积误差问题),如果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话,效果应该还是可以的,如果在定时器和计数器之间加一个继电器的话,配线就会更加灵活,至于型号问题请与黄新来先生联系,电话:0532-3729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