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ql是什么呀

楼主(2002-01-22):
还没有用insql,快要拿到用了. 请问insql是不是相当一个Access或sql之类的一种记录数据库形式. 查询的报表还要用编程语言自己去做?复杂吗?vb可以吗? 谢谢指教.

网友A:
IndustrialSQL Server™ 7.1 产品定位 IndustrialSQL ServerTM 是全球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用于工厂的实时关系型数据库。它为工厂提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供正确的信息。 IndustrialSQL Server 是对 Microsoft SQL ServerTM 的扩充,它以高速获取工厂数据,减少数据储存空间,并将工厂数据与事件、摘要、生产及配置数据集成在一起。 FactorySuiteTM 数据库服务器利用开放及灵活的 Microsoft 平台,真正地将办公室与工厂现场连接起来。生产人员可使用 Wonderware 工具或数以百计的前端软件包,来监视、分析及报告其生产过程。  IndustrialSQL Server™ 7.1的新特性 ■ 改良的性能和数据存储管理 ■ 改良的事件系统及集成的摘要子系统 ■ InTouch 标记名重新导入机制 ■ IndustrialSQL I/O Server 应用范围 生产与制造人员的目标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保护在工厂的投资。如果没有关于工厂及产品的实时与历史信息,这些目标将不可能达到。 控制工程师 需要了解控制及仪表系统的配置及性能。IndustrialSQL Server 提供诸如控制设定值、流程设定与报警限等配置信息,并纪录诸如控制偏差、流程及报警等控制系统的行为,并提供如下问题的解答: ■ 此控制回路的设定值是否已最优化? ■ 保护联锁是否导致了虚假的工厂流程? ■ 报警是否对操作员提供了足够的警告? 过程工程师 需要有关过程在稳定状态及过渡情形下之行为信息。 IndustrialSQL Server 存储高分辨率的过程信息及过程事件。工程师可分析过程瞬时及异常状况,并解决如下的问题: ■ 此容器是否受到金属压力的影响? ■ 这部机器是否为瓶颈? ■ 什么原因导致此泵无法工作? 维修人员 需要分析工厂运作的历史及工厂的状况。IndustrialSQL Server 包含长期运转历史及现行工厂状况,提供如下问题的解答: ■ 此马达已开启几次? ■ 自上次翻修后轴承的温度是否已增加? ■ 此热交换器是否被淤塞? 生产管理员 需要汇总生产数字以及有关主要生产事件的信息。IndustrialSQL Server 提供摘要与合计数据并易于与生产事件集成。生产管理员可解答如下的问题: ■ 每天的生产总量是多少? ■ 本月的主要消耗是什么? ■ 工厂的排放量是否在规定限度内? 质量管理人员 需要有关产品质量、与规格不一致性及偏离的信息。IndustrialSQL Server 可记录产品测量,并与产品编号或批次信息联系在一起。质量管理人员可解答如下的问题: ■ 配方的变更是否影响产品质量? ■ 此产品编号的不合格率是多少? ■ 此温度概况与此类型的非一致性之间是否有关联? 操作员 需具备一定的能力将当前的操作环境与以往的环境作比较,诊断异常过程的行为。IndustrialSQL Server 包含当前的及历史的信息,能提供类似以下问题的答案: ■ 为何无法开启此泵? ■ 镕炉温度是否慢慢升高? ■ 这次启动是否和上周一样? 客户端应用程序 本范围内的用户(需要大量不同的信息)需要监视、分析及报告工厂及以各种不同方式生产的产品。IndustrialSQL Server 以工业自动化领域中最完整的客户端应用程序支持这种多样性需求。 数百种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Wonderware 客户端工具。 这些功能强大、易于使用的应用程序包括 FactoryOfficeTM 提供的 Trend、QuickLook、IndustrialWorkbook 和一种新的 Web Reporting 工具. FactorySuite Partner 与 WonderTools 客户端。 这些由独立软件供应商所开发、可供 IndustrialSQL Server 使用的工具包括统计分析工具、设定工具、通用报告工具、仿真显示工具、浏览工具、浏览器型工具、重放工具、管理报告工具以及其它趋势、图形及图表等工具。 一般的支持 SQL、ODBC或 OLE DB 的应用程序。 这些应用程序包括 FactorySuite 中的Crystal Reports及 SQL Access,另外还包括一般常用的工具如 Microsoft Access、Excel、Word 及 Lotus 及更专业的统计与数学分析应用程序。那些采用了微软的 OLE DB 的应用程序更可以轻松地从 IndustrialSQL Server 中获取数据。 自定义应用程序。 这些是可以利用任何常用的开发环境 (包括 Visual Basic、Delphi、PowerBuilder 及 C++) 开发的应用程序。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回答.这么老长的一大段. 其次,你是不是从哪里拷贝,复制,粘贴?做的广告?你好有耐心哦. 最后,再次表示感谢. 还没有用呢,等我用了后,在具体的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