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变频器的选择

楼主(2002-01-22):
通用变频器的选择 通用变频器的选择主要是型式选择和容量选择。总的选择原则是满足实现工艺的要求,并保证安全可靠运行。 1、通用变频器的选型应满足以下条件: ①容量、电压等级与电机参数相符。 ②额定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3倍左右。 ③变频器的类型与被控设备的负载特性一致。 2、根据通用变频器的控制特性,一般分为四种类型: ①通U/f控制型变频器 ②高性能U/f控制型变频器(所谓的无跳闸变频器) ③矢量控制型变频器 ④直接转矩控制型变频器。 不同控制特性的变频器价格是不一样的,控制功能不同的变频器价格也不一样。因此,选择变频器时以控制特性、功能够用为原则,功能多了,用不上,既浪费,又烦人,得不偿失。 3、变频器类型的选择要根据负载特性要求进行。对于风机、泵类等平方转矩负载,低速下负载转矩较小,通常选择普通功能型的变频器,但目前多数制造商采用高性能U/f控制型变频器降档选择使用的方法,也有的做成风机、泵类专用变频器。对于恒转矩类负载或有较高转速控制精度要求的机械,则应选择具有转矩控制功能的高功能型变频器,这种变频器低速转矩大,具有很硬的机械特性,耐负载冲击,即所谓的挖土机特性。当需要实现大调速比的恒转矩调速时,常需要用加大变频器容量的办法实现才可靠。对于要求调速精度高、动态性能好、响应快的生产机械(如造纸机械、轧钢机等),应选用矢量控制型通用变频器或直接转矩控制型变频器,这种变频器除具有很硬的机械特性外,其动态性能好、响应快。 4、变频器容量的选择应以额定电流、可匹配电动机的功率和额定容量为依据,综合考虑。其中后两项,变频器厂商通常是根据本国或本公司生产试验用的标准电动机给出,或随变频器输出电压特性确定的,都很难确切表达变频器的实际负载能力,只有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一个能实际反映采用的功率模块负载能力的关键量。因此,负载电流不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是选择变频器容量的基本原则。确定变频器容量前应确切地了解设备的工艺情况、电动机参数及其负载特性,同时应考虑允许的短时堵转工作状态,保证在无故障状态下负载总电流不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A:
王老师: 您好!请教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或两台以上马达时,变频器容量选择需要注意的问题,此时马达同时启停和顺次启动有何影响?非常感谢!

网友B:
请问:变频器在减速时(负载惯性较大),直流值应选多大,持续时间多长,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两个参数如果过大对电动机会有什么坏的影响。

网友B:
我在工作中经常用到SIEMENS PLC(S7-300)和富士变频器(FRNX。XG11-4CX), PLC控制变频器时连接的线较多,我看到富士变频器有串口通讯功能, 就想通过串口直接控制变频器,可怎么控制呢?变频器没有串口只有个接点, 还有CPU 314怎么发出控制信号呢?

网友C(2004-10-21):
王老师: 您好!我工作了多年后现在在读机电研究生,我现在很想在理论上做点有关游梁式抽油机的变频器控制改造工作,但是现在变频控制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我不想进行变频器主电路的设计,我现在想学习使用MATLAB控制软件进行控制电路设计,请问:您认为我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突破。谢谢!

楼主:
在理论上做有关游梁式抽油机的变频器控制改造工作很有意义,但应该从游梁式抽油机的结构原理及油井的特性上开始着手研究,尽管现在在一些油田已采用了变频控制技术,但缺乏理论依据,很多情况只是一些相当然的说法或感觉而已,要研究就需要从深层开始,确立它的理论根据,之后再研究它的解决办法。应从游梁式抽油机产品开始,而不是现场的改造。当然最终是需要推广到在用游梁式抽油机的变频器控制改造。单从针对一台游梁式抽油机的变频器控制改造而言,采用MATLAB控制软件进行控制电路设计似小题大做,如果是群井群控的控制倒是可以考虑。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D:
王老师: 您好.请问电梯专用变频器与普通变频器有何不同?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