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Lonworks 节点plug-in了吗?

楼主(2002-01-22):
Lonworks 技术平台具有开放的互操作性,可以集成多家Lonworks 产品,这给集成商、最终用户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可以摆脱单一产品的垄断,有机会可以选择性能价格比更好的产品。但是,一个可扩展的Lonworks大网络系统如果集成了很多厂家Lonworks的产品,对于集成商、最终用户可能要面临对多个厂家多个Lonworks节点的组态配置,对于节点应用的配置参数及其作用,如果没有plug-in,必须要清楚的了解,和记忆、确认等。 如果节点带有plug-in 功能,那么通过plug-in 的图形化用户界面,很容易的实现对节点的配置。目前国外厂商的Lonworks产品一般都具有plug-in功能。在2000年的echelon 全球巡回open system 展上,plug-in 功能为open system 多家厂商的Lonworks节点的简单、快速,准确配置等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节点的plug-in 功能确实很方便集成商、最终用户的使用 Lonworks在中国已经发展了几年,建议国内的oem 开发商,应该为节点考虑plug-in功能。

楼主(2001-06-28):
如果你对开发deive plug-in 有任何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包括VB 应用代码。

网友:
您好: 我们用即插即用,地址怎么办,现在我们用的是3150,在上位机取3150的ID号作标记,但它的缺点是一对一,换硬件就的在上位机作调整,怎样做才能上位机作好后就不动了,而硬件的换取不影响整个系统。 谢谢。

楼主:
有一个方法叫自安装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NC中预先将需要的网络变量进行绑定,上电时就自动安装好网络变量。

楼主:
在我们的I/O系列模块中,我们不采用Plug in方式,而是采用类似DCS的组态方式。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开发了一套连控组态软件,基于Visio图形界面,您可以进行图形方式的功能块组态,然后生成组态文件下载到LonWorks节点中去,有智能节点对组态文件进行解释,自动生成相应的控制策略。 这种方式与plug in相比,适用于功能更复杂的工业控制,而且更灵活。

网友A:
吴志扬您好: 请问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开发的那套连控组态软件叫什么名,有软件狗吗,你说的是不是vcontrol呢,能详细说说吗? 我的联系的方式是e-mail carryking2001@sina.com. 谢谢

楼主:
关于连控组态软件,当然不是什么vcontrol,是我们独立开发的,目前暂时没有加软件狗。 具体的资料您可以在下载中心进行下载,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您有一些更好的设想,欢迎讨论。

网友A:
谢谢吴志扬,我已经去了下载中心,但资料不能下载,如果方便得话,能否发到我的信箱里,我想了解一下您的软件,关于LonWorks我确实有很多问题想向您请教,有机会我会上传的。 再次谢谢您的指导。顺便问一下您参加echelon年会吗?希望能见到您。 我的e_mail是carryking2001@sina.com

楼主(2002-01-22):
Plug in 如何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