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需要什么样的传感器

楼主(2002-01-23):
机床拉不锈钢丝,需要间断性的测量收丝线轴 随时间变化其直径的大小。不知道什么传感器 可以用于这种情况。

楼主(2001-09-10):
超声波测距仪应能满足要求。最大直径能到一米吗?如可以接触测量,当另有机电结合的方法。

楼主(2002-01-19):
可以用视觉检测设备,非接触测量,精度高! 辛海波 xhb@weijie.com.cn

网友A:
您可以用振弦激励-频率检测的方法获取绞盘张力的伺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