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之间如何通讯???

楼主(2002-01-23):
请教各位: 如果两个三菱PLC之间用RS485串联,它们之间如何通讯?是否在其内部开出公共的数据区?望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01-08-21):
不知是那种型号的

网友B:
Hi, If you speak of Fx2N, there be several methods, for instances,N:N,1:N and so on. As you said, it is ture that there are some specifical areas for communication. However, different types, different ranges. best wishes,

网友C(2002-01-23):
如果是FX系列,可参阅《FX通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