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能实现吗

楼主(2002-01-23):
您们好: 我不知道该如何的称呼您们,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是乐于助人的好人。 我是鞍山人,辽宁的鞍山您知道吗?我有一个难题想向您请教。希望您能给我解决的方法。我在这里谢谢您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单位最近要我编一个程序,内容是要实现通过微机来控制铁水温度的程序。(可我不会呀!) 其具体要求是: 在第一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4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5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二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9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10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三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14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15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四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19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200摄氏度停止升温 以下依次类推。 我想向你们求得程序和解决方案。(如用什么样的pc,怎么接收温度计的数值,和怎么控制各个端口。)还有就是不怕花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MITSUBISHI ELECTRIC公司的FX2n-32MR-001的性能怎么样,我单位新装了两个。 不管结果怎样,请一定给我回信,我在这里谢谢你了。我的信箱是adam_bede@163.com 诚谢!!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可与我联系 liushunguo@sohu.com

网友B:
我公司有成型的仪表,带通讯接口,仅需写个简单监视程序就可,不必写控制程序了.简单的话,亦可直接用仪表,不用上位机了.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可继续联系 cyqjf@sina.com

网友B:
要实现通过微机来控制铁水温度的程序,如果没有一种组态软件,可以自己编写程序,但工程大,以个人的力量很难。也可以让别的公司给你们做,通过组态软件编写你的软件,如果你想连续调节,必须配备模拟量采集输入板、模拟量接口板、模拟量输出板,通过pid控制加热设备的加热强调;如果控制的要求不高,可以配备模拟量采集输入板、模拟量接口板、开关量出板控制继电器控制加热设备的开关。 可与我联系. qmz_2000_2001@sohu.com

网友C:
可与我联系   zzhji@21cn.com

网友D:
看到了您的问题,具体有多少I/O点(比如AI,AO,DI,DO等)温度信号是mv还是标准4-20ma的还是热电阻的。因为,信号的多少和类型,要求精度等决定了您的硬件结构和投资。请和我联系 lujman678@163.com

网友B:
这应该算是小型的控制系统,可采用研华等工控机或小型PLC来实现。

网友E:
qmz的建议比较中肯,这个温度控制从你的描述来看实现并不难,关键是你不熟悉此类应用的配置、选型、设计和开发,如果自己从头做的话可能花的时间教长,建议具体工作外包,你提工艺要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