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RS232设备联网?

楼主(2002-01-24):
目前我正在解决一个小区楼宇自动控制工程,根据房产商要求,每户都给配备一个网口,以便住户上网。(这也是以后小区建设的趋势)。由于小区内好多设备都是串口设备,比如煤气表,报警设备,门禁设备,请问各位高手是否有这样的设备能够将这些设备连上网络呢?如何来应用?请答复!!

网友A(2001-12-12):
可以通过多路RS232串行卡(我们公司有)接到电脑里,把分散的各种 设备数据采集上来,然后再通过电脑的网卡,连接到网络。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案。 GREAT 哈尔滨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有限公司 孙宏光 TEL:0451-4270210 13904515210 FAX:0451-4270210 e-MAIL:great@up369.com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升街142号201室 150016

网友B:
很简单的。市面上有各种煤气表作为一个采集的对象组接入一个hub(专门的),报警的装置接一个hub(专用的),,。。。。。。然后hub 对应的各种表是直接并联在hub上的485接口上,如果你的煤气表带地址的话就好办!,记住是485的线上(只有两个线头)可以并联接入各个用户的表,其他的也是一样的,,最后在hub上采集你的各个用户的气量 ,,报警装置的数据,,,,,等等,,有几个对象组就有几个hub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从工控机,,记住串口必须够呀(连接hub),这样可以直接从工控机上采集hub的数据,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效率!你自己看吧!嘻,祝福你早日搞定!

网友A:
看看OPTO22的Ethernet I/O可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www.webnetio.com http://www.internetio.com

网友C:
别忘了最重要的一条:不同类型的设备,通讯规约可能不同,这是最头疼的问题。

网友D:
关键是你的串口设备是RS232还是RS485, 1、如果是RS485接口那就简单了,你可以将每户组成一个RS485网络,然后用一个PC104的主板(带网卡)通过串口将这些RS485设备的数据读进来,然后再通过程序将数据通过ETHERNET将数据传输到服务器上,据我了解,已经有客户这样应用了。 2、如果你的串口设备是RS232,这样就有点麻烦,我知道有一种产品可以将多个RS232设备分配地址,然后主板通过RS485读数据,以后的事情和1一样! 只是很肤浅的看法,欢迎来信讨论。

网友E:
有没有考虑用串口设备服务器模块,用Ethernet来把各类现场设备互联,解决问题,我们生产此类模块,国产价格。WEB:www.yinhe.com

网友F:
HI Number MOXA 产品Nport express系列能解决现场总线,让您的三表直接上以太网,并每户都给配备一个网口,详细资料请电询:021-64663389*131 william or my email:william_deng@moxa.com.cn OR web:www.moxa.com.cn 谢谢!

网友G(2002-01-24):
Rs232主要运用于Peer to Peer即端到端的通信方式,用多串口卡或串口HUB可以实现一对多,采用菊花链可实现RS232设备的组网。采用Rs232串行通信方式典型的缺陷是传输距离短、抗干扰能力差,虽然也可通过增加光隔、信号放大等措施增加传输距离和防雷、抗干扰,但总的来说,在小区楼宇自控上采用RS232并不合适,建议采用RS422/485的串行通信方式,距离远还可以增加光纤收发器等措施。 如果不强求一定要采用串行通信方式,我建议采用Lonwork现场总线或采用亚当、牛顿的远程采集和控制模块来实现您的要求。

网友H(2008-06-29):
通过带232串口的串口服务器模块或设备将其联网到Internet上去,实现集中的远程控制和管理,德国conextop(www.conextop.com)公司的串口服务器串口联网模块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个功能,中文推广网站凌创科技(www.creativetop.com)上面可以下载到你需要的资料,若有什么需求或疑问欢迎致电,李小姐,0755-86293354,15817439096

网友I(2008-08-01):
什么时候的帖子啊?

网友J(2008-12-08):
北京漫峰科技

专业的51单片机方案推广

致力于设备联网、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的10m以太网开发

详情请查询www.mnfoul.com

汪先生 01082533738

名称:
F020集成以太网接口核心模块开发套件

简介:
在此套件基础上可进行各种实验,用以评估工控模块性能.

详细信息:
MF020高性能核心模块是嵌入式控制系统的核心,其集成的高精度12位AD、10M以太网接口为数据采集控制系统提供了全新的低成本、高性能解决方案。MF020集成了运行在22.1M的高性能C8051F02X系列单片机,高达256K+32K的RAM,16M 串行Flash,实时时钟和集成10M以太网接口。2组40引脚的插针将AD,DA,数字IO口等资源引出。MF020采用5V供电,引脚兼容CMOS、TTL的电平。 提供配套验证板进行模块快速调试、学习。 提供完整软件程序源代码,用户可参考或移植到产品设计中,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例程源代码:
1.外部中断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INT0,INT1外边配置到P22,P23引脚上,从而在外部中断0和1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随按键KEY2的按下而亮/灭。
2.定时器0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在定时器0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以1秒为单位闪烁。
3.uart0通信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UART0配置到P00,P01引脚上,实现: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控制底板上的LED灯。串口通信协议是基于字符的,可使用超级终端进行调试,支持BACKSPACE键,但是不支持其它功能键和方向键。
4.SPI总线和AT45DBXXX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PI配置到P02,P03,P04引脚上,实现通过SPI总线访问AT45DB041B/081B/161D。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对FLASH进行操作。
5.XDATA RAM实验
实现功能:发送每个页面的测试结果到超级终端。向指定页面写入字符串。读取指定页面从0偏移处开始的指定长度数据。
6.SMBUS和PCF8563T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MBUS配置到P05,P06引脚上,实现通过IIC总线访问PCF8563。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和设置PCF8563的实时时钟。
7.AD_DA实验
实现功能:
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
将AD的输入电压在DA上输出,经2倍放大后驱动LED1。
常量AD_VREF是单片机输出的参考电压,不同单片机会有变化,具体见常量定义处,其值应该与J1的2,3间电压保持一致。
AD测量的电压可以通过用万用表测量J1的2,18间的电压验证。
8.以太网部分实验
实现功能:可将获取的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传输到固定IP地址的页面上。
模块硬件资源:
高度集成:60mm*42mm
四层PCB工艺,大大提高模块稳定性。
处理器:SILABS C8051F020,时钟频率高达25MHZ。
业界体积最小的高效能单芯片10/100Base-T以太网控制器SILABS CP2201。
RJ-45插头,可以显示LINK和ACTIVITY状态。
ADC通道:
8路 12bit ADC,转换速度1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8路 8bit ADC,转换速度5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DAC通道:2路 12bit DAC
串行方式数据存储器(Serial Data Flash):4M bit-16Mbit 可选
程序存储器(Flash):64k bytes
数据存储器(Ram):4352 bytes + SRAM(32k-256K bytes可选)
数字I/O口:最多可达16路
可同时使用的硬件I2C、SPI及两个UART串口
16位可编程的计数器/定时器阵列
5个通用16 位计数器/定时器
专用的看门狗定时器
可校准的实时时钟(PCF8563)

模块软件资源:
详尽的测试程序,缩短客户软件开发时间。
C8051F020 ADC转换程序。
C8051F020 DAC输出程序。
C8051F020读写I/O程序。
C8051F020读写SPI Serial Data Flash程序(AT45DB041)。
C8051F020读写扩展SRAM程序(IS62LV256)。
C8051F020与I2C日历时钟通讯的程序(PCF8563)。
C8051F020串行通讯UART程序。
C8051F020键盘控制程序。
CP2201以太网通讯程序。
royalty-free的TCP/IP协议栈 。
免费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模块化设计的优势:
稳定的模块化设计,封装大量中间器件,简化客户产品开发设计过程,缩短产品的面市时间,极高的性价比。
基于先进的8051内核的单片机控制平台,容易上手,极强的程序可移植性。
简单易用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廉价的仿真调试工具支持。
免费的TCP/IP协议栈,用户不需要了解TCP/IP协议栈即可灵活实现各种网络功能。

典型应用:
纺织监控
电力监控
油井监控
环境监测
煤矿监测
与通信、控制相关的行业。

网友K(2009-04-29):
        回楼主,这太简单了,用一个串口服务器就行啦~MOXA的Nport系列产品就很不错。

网友L:
www.zzhtkj.com.cn 郑州海豚公司 0371-63597660-822 孙先生

网友M(2009-09-29):
串口服务器,把串口设备立即联网

网友M:
可以用串口服务器,把串口设备立即联网。访问:http://www.moxa.com.cn/product/External_Device_Servers.htm

网友N(2010-02-02):
最全面的工业通讯 www.sunx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