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和S5两种PLC的pc/ppi电缆可否自己制作?请教高手如何制作?

楼主(2002-01-25):
(无正文)

网友A:
电缆是可以自己做,用一根双绞线和两个25孔的插头就可以,但适配器可没法简单的自己做啊。

楼主:
我曾经听说有人以比较简单的办法实现了联机(可能是自制适配器),所以想问一下,这么多的PLC,就西门子的联机代价大些。

网友A:
西门子的电缆速度很慢的,因为是通过串口通讯的。下载程序倒也罢了,如果监视大一点的程序,还是用MPI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