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01-27):
力控工程师们: 你们忙! 我现想做一个项目,有几点迷惑请教于你们,望指教,谢谢! 1.有没有一种数据采集控制卡,它可以直接与上位机进行串口通信,而不需插入电脑,就能实现数据交换?如有的话,能不能用你们的监控软件来实现与它的通信,要不要再自己编通信程序? 2.用你们监控程序组态时上位机最多可以挂几块数据采集卡? 3.如果我用一台PC和PLC组成一套控制系统,能不能将PLC采集进来的信号通过串口通信到达上位机,然后经过上位机的PID运算再下载到PLC的D/A模块上进行输出控制?

网友A:
jjj:研华ADAM5000系列能满足你说的情况,力控也支持研华系列模块,具体挂接模块数一般由RS485驱动模板决定。不过也可以考虑采用智能PID调节器或智能传感模块(具体型号可在网上查找),即可实现与计算机的通讯,又可省去PLC的投资。

网友B:
不知你对奥图是否熟悉,据我所知,用OPTO22的智能板卡也可以,并且力控也支持此产品,效果还不错!其原理是现场来的数据先进入OPTO22的通道(模块),然后经过OPTO22单元处理器,再通过RS232或RS485送到上位机上进行处理!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