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01-27):
变频器频繁烧功率模块 12A的变频器 2DI50-120型模块

网友A(2000-10-27):
这是富士的功率模块,您是需要订货信息还是什么。如果订货,可以联络万众机电,电话:010-62632166/68。

网友B:
此功率模块我公司有现货,TEL:0755-2263069

网友C(2001-01-28):
富士变频器烧功率模块的原因很多 1、电网电压波动 2、IGBT开关逻辑电路故障 3、内部参数的设定与电动机状态

网友A(2001-03-31):
您可以送来修理02156711155

网友D(2001-06-30):
可能触发缺相,查光藕。

网友A:
有关变频器维修的问题,请与蔡文福联系,010-64368019。

网友E:
请告诉我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损坏的原因有很多。可来电0571-85909609。

网友F:
查驱动回路可有开路情况,造成信号丢失。

网友G:
现查查你的主电路是否有问题,这种情况多是外电路的事,只有解决了外电路的问题,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H(2002-01-27):
我们可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有:   1. IHF,IPF,SHF,SPF系列变频器;   2. IWS恒压给水控制基板;   3. CPS 恒压供水控制器;   4. 操作面板延长线;   5. DBU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   6. 三垦变频维修与配件供应.   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胡波   地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27号中关村大厦1508室   电话: 010-82856150 82856053 82856063 82856073   传真: 010-82856350 邮编:100080   手机: 13910782518 E-mail:hubo6714@263.net         汇款资料:   名称: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开户行:交行海淀支行   银行帐号:5762014009882   . 订货时,请将汇款单及您公司收货信息(公司名称、地址、邮编、收货人         、联系电话)及开票信息一并传到我公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