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7.0如何设置滤波?

楼主(2002-01-28):
1、我们在罐区数采装置使用Intouch7.0,由于现场信号不太稳,经常上下跳动0.2V,我想在Intouch 7.0设置滤波,不知如何设置,请各位赐教。 2、Intouch 7.0的 “配置->标记名字典” 中的变化率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1. 在定义Tagname的时候设置"死区"可滤波。 2. “变化率”指得是变化率报警。

楼主:
“死区”可以滤波?可以解决信号跳动问题?我不明白,我试者设置为0.01,0.5,1等值,好象对信号跳动不起作用。希望你能在说明详细一点吗。 谢谢!

网友A:
如某个Tag的当前值为50.00, 死区值设置为5, 那么此Tag在+(-)5的范围内变化时,InTouch都将忽略此变化,保持值50. 直到值的变化超过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