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FAQ

楼主(2002-01-28):
What is the Fieldbus Foundation? The Fieldbus Foundation is a consortium of leading controls and instrumentation suppli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Its purpose is to accelerate development and acceptance of a single, open, interoperable fieldbus specification, as well as hardware and software technology for companies that wish to implement it in their automation products. What differentiates the Fieldbus Foundation from other fieldbus initiatives? The Fieldbus Foundation brings critical mass to the effort to establish a single, internationally acceptable protocol. The organization, which represents nearly all of the major instrumentation and control suppliers worldwide as well as many of the major users, will ensure that its FOUNDATION fieldbus technology will be successful in the marketplace. What is FOUNDATION fieldbus? FOUNDATION fieldbus is a bi-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s protocol used for communications among field instrumentation and control systems. Why is it unique? FOUNDATION fieldbus is the only digital fieldbus protocol developed to meet the ISA"s SP50 requirements, and is the only protocol that meets stringent, mission-critical demands for intrinsic safety and use in hazardous areas, volatile processes and difficult regulatory environments. Unlike other protocols, FOUNDATION fieldbus provides explicit synchronization of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for precise, periodic execution of control functions without deadtime or jitter introduced by communications. It delivers time distribution to fieldbus devices for support of Function Block scheduling and alarm time-stamping at the point of detection. The use of Function Blocks allows basic features in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to be consistently implemented in devices from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Thus, the time required for operator training, maintenance and engineering will be reduced. Control engineers will be able to apply Function Blocks to solve problems without becoming experts in using the Function Blocks of 10 or 20 different vendors. What are its benefits? By enabling digital interoperability among field instruments and systems from a variety of companies, FOUNDATION fieldbus offers users the flexibility to add new devices with the confidence that active control functions on the fieldbus will not be disrupted. Changes to improve plant operation can be made without waiting for a scheduled plant shutdown. Other benefits of FOUNDATION fieldbus include reduced wiring, multi-variables from a single field instrument, enhanced field-level control, simpler integration and easier maintenance. Ultimately, fieldbus will be the key to greater manufacturing flexibility and productivity, higher quality products, and improved regulatory compliance. How is interoperability defined in relation to fieldbus? Interoperability refers to the ability to plug digital instruments onto a fieldbus network and have them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supervisory control systems. Users want to operate their entire plant from one operator interface and maintain all devices on the system with one maintenance application. FOUNDATION fieldbus protocol and application is the only solution that offers this capability when the host application is purchased from a different manufacturer than the field device. Do foundation member companies have proprietary rights to FOUNDATION fieldbus? No! A key tenet of the organization is that its fieldbus is available to all. FOUNDATION fieldbus technology is open to any company that wishes to implement it. How does fieldbus differ from the various device-level networks now in use? Although fieldbus networks and device-level networks are frequently seen as competitive solutions, they are quite different in their functionality and use. Unlike other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fieldbus networks incorporate a User Layer that resides on top of an Application Layer and can perform control procedures at the fie

网友A(2008-07-13):
有空翻译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必要。

网友B:
有必要翻译过来

网友C(2009-05-04):
什么是现场总线基金会?

现场总线基金会是一个由领先的控制和仪器仪表供应商在世界各地。其目的是加快发展,接受一个单一的,开放的,互操作的现场总线规格,以及硬件和软件技术的公司,要落实到自己的自动化产品。

有什么区别的现场总线基金会现场总线从其他倡议?

现场总线基金会带来足够的努力,建立一个单一的,国际上可以接受的协议。该组织几乎所有主要的仪表和控制供应商,以及全球许多主要的用户,将确保其基金会现场总线技术将成为成功的市场。

基金会现场总线是什么?

基金会现场总线是一种双向通信协议用于通信领域中仪表和控制系统。

为什么它独特的?

基金会现场总线是唯一的数字现场总线协议,以满足在ISA “县SP50要求,并且是唯一议定书,以满足严格的,关键任务的要求,本质安全和使用在危险地区,不稳定的进程和困难的管理环境。

不像其他的协议,基金会现场总线提供了明确的同步控制和通讯的准确,定期执行控制功能的无死区时间或抖动介绍了通报。它提供的时间分配,以现场总线设备的支持功能块调度和报警时间标记点的检测。使用功能块允许基本特征测量和控制的一贯执行的设备来自不同制造商。因此,所需的时间,操作人员培训,维修和工程将减少。控制工程师们将能够运用功能块来解决的问题,成为专家们在使用功能块的10或20个不同的供应商。

其好处是什么?

使数字之间的互操作性领域的仪器和系统从不同的公司,基金会现场总线为用户提供灵活地添加新设备的信心,积极控制功能的现场总线将不会中断。变化,以改善工厂作业,可不必等待定于工厂停工。

其他福利基金会现场总线包括减少布线,多变量领域从单一的文书,加强外地一级的控制,更简单地集成和更容易维护。最终,现场的重点将是更大的生产灵活性和生产力,更高质量的产品,并改进法规遵从。

如何界定互操作性有关的现场?

互操作性是指能够插入数字文书到现场总线网络和他们互相沟通和监督控制系统。用户希望在他们的整个工厂的运作从一个操作界面和维护上的所有设备系统的应用与维修。基金会现场总线协议及其应用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提供这一能力的宿主应用程序时,是从不同的采购商比外地装置。

做基金会成员公司的专有权利,以基金会现场总线?

否!的关键原则是,该组织的现场总线是向所有人提供。基金会现场总线技术是开放给任何公司,希望实施。

如何不同现场总线的各种设备级的网络目前使用的?

虽然现场总线网络和设备级网络,经常被视为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功能和使用。不像其他的通讯网络,现场总线网络将用户层,位于顶部的一个应用层和控制程序可以执行在外地设备以及控制器。现场总线也大不相同设备级网络,在其有能力提供内在安全领域的设备中使用的危险地点。

设备级网络,其传播能力小包信息高速,可用于与现场总线技术在某些应用程序来处理离散自动化功能。设备级网络设备,适合于有限的数据和专用应用程序,如机械控制。

哪些应用程序最适合于现场总线?

因为它可以沟通大包设备的数据,现场总线是适当的一系列复杂的控制和自动化应用。

什么是现场总线基金会“县其他领域的各项活动的现场总线技术?

现场总线基金会现场总线技术的教育和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支持互操作性测试,并协调实地试验和贸易展展品。该基金会还赞助了最终用户咨询理事会。

什么是最终用户咨询理事会?

最终用户咨询委员会的目的是让人们谁要安装和使用现场的声音的方向发展工作。该小组会见两至三倍,每年讨论的问题涉及的具体植物和产业。此外,他们还审查技术的发展方向。

有任何通信栈一致性测试通过?

是的,有10 ( 10 )通信栈已经通过了一致性测试进程, Fraunhofer研究所,目前正在注册。它们是:

倪-链接硕士(在卡) , 2基本法
索夫廷-链接硕士(在卡)和基本
通国际有限公司-基本
山武-基本
罗斯蒙特公司-基本
费希尔控制(倪)
霍尼韦尔(索夫廷)

根据地基技术,是什么让现场设备搃nteroperable ?和是否有任何注册设备?

该基金会要求设备从两个不同的成员,其中载有相同的功能块,但不同的通信栈,通过互操作测试过程中任何设备之前与区块登记。目前的名单中登记的产品可在此网站上。

现场总线基金会“在线产品目录为注册设备信息,包括其中有标准型大厦的互用性测试,在场的未经检验的功能块(如果有的话) ,和其他有用的信息设备。

是控制仅限于主机内的基金会现场总线?

最终用户可以选择将控制主机( PC机, DCS系统, PLC )的,在该领域的设备,或者它们之间。地基技术提供了必要的工具,权力最终用户“偏好的情况下将他的控制算法。基金会并不主张一个特定的控制策略。

基金会现场总线是目前正在使用的任何搑房地产世界?应用程序?

目前,有一些工作的基础设施“ s技术在世界各地。这些设施不一定包含注册现场设备。谁的成员公司提供的设备认为,这些设施不符合基金会”的规格和县该设施将包括登记的产品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装置的确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表明,该技术有效地工作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

是否基金会现场总线有一个高速的能力?

现场总线基金会“董事会已经批准了积极的发展计划,增加高速以太网功能,使用标准的以太网硬件和软件在可能的情况下。这项计划交付初稿规格于1998年8月,与外部的审查,并于1998年10月原型测试于1998年12月进行。最终规格应准备释放到1999年年底。第一的HSE产品应当在登记的2000年第一季度。

虽然是基础“的立场,没有必要为一个高速主干上绝大多数今日”县连续过程控制项目,提供高速以太网能力将满足最终用户规划最大的类型这一装置需要高速的性能。

网友D(2019-07-2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