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CAN和485

楼主(2002-01-29):
谁能比较一下这两种总线, 我现在要做一个楼宇控制系统。先谢谢!!

网友A(2001-12-21):
RS485已经够了 http://converter.51.net

网友B:
简单的说用CAN的话协议标准已经有了,485需要自己做通讯协议

网友C:
1。485总线是主从式的,即一个主机其余为从机。CAN总线是多主的,任一节点均可任意往总线上发送数据,协议由硬件保证 2。CAN总线传输速率较高 3。CAN总线数据帧为8个字节的短帧,传输大批量数据不方便,485的数据帧及通信协议自定,较灵活,相对软件工作量大 4。CAN总线硬件成本高一些 两种总线我都用过,都挺好的,使用哪一种看你的系统而定

网友D:
用RS485比较好,去看看瑞赛特的8521,自带地址的RS485 http://www.rs232.net.cn

网友E(2002-01-29):
please see canbu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