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FX0n与组态王通讯

楼主(2002-01-30):
向各位朋友求助:三菱FX0n与组态王的通讯问题 sdwflyz@263.net

网友A(2001-12-26):
三菱FX0n系列的plc本身只有编程口,如使用组态王与其进行通讯还需给三菱FX0n配置通讯模块或通讯卡,配置好通讯模块后与三菱fx2n系列的通讯协议是兼容的,请根据您所选用的通讯模块在组态王上选用相应的选项。 1.对于通讯模块232BD 定义设备时,选FX2N。 2.对于485BD,232ADP, 485ADP 定义设备时,选FX2N-485方式 用编程将D8120设置为E080,即通讯参数如下: link, 7, 无校验, 1, 9600, RS485, 数目检查:YES, 控制程序:Format4. 在D8121中设置地址

网友:
谢谢qiangshou老兄!!! 老黑

网友B:
编程电缆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B:
与FX2N连接用什么方法呢?那位高手能否赐告?

网友C(2002-01-25):
与三菱FX2N的PLC连接时,您可以使用厂家提供的专用电缆直接与上位机相连。您也可使用通讯模块与上位机相连,qiangshou先生已在上面做了说明。

网友B:
什么电缆?SC-09, 还是什么专用电缆?

网友A:
具体型号请您咨询三菱厂家.您在购买三菱PLC时,厂家会根据您的使用给您正确选择的.三菱电话是:010 65182930转374分机 找杨工 .

网友B:
485ADP怎么不能与FXON的PLC连接?PLC上没有这个通讯口现在该怎么办?望各位 高手指点!

网友A:
我向三菱公司咨询了一下,FX0N上有一个圆口(做编程口)和一个用于插接扩展通讯模块485ADP的接口(窄的扁平口),请您仔细查找。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我找到了错误原因,我用的是旧的485ADP所以怎么接都不行,等重新换一个可能就行了,

网友D(2008-10-08):
求助,FX0N-40ER资料?谢谢!!!!

网友D:
求助,FX0N-40ER资料?谢谢!!!!邮箱是;www.dai.198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