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力控LONWORKS设备通讯问题!!

楼主(2002-01-30):
力控工程师: 你们好? 我们现在对LONWORKS设备很感兴趣,准备投用,节点数大约30 请问力控能否用DDE方式与LONWORKS设备通讯,如能够通讯请问具体如何操作?请提供详细方案。 LONEASY的DEMO版及报价能否给我一份。Ytf1978@21cn.com

楼主:
还有,在用LONEASY时能否进行离线调试?

网友A:
1.5万,我搞定

楼主:
说具体点儿!

网友B:
力控的工程师门,你们是干吗的?天水的问题还没答呢。能不能有一点工作效率

网友C:
力控和lonworks DDE server 的通讯是标准的DDE方式,即在力控组态I/O驱动时,选择DDE,选择新建,然后输入设备名(随便定) ,服务名 (由LONWORK 的DDE server 中找到),话题名 ,(同服务名)就可以了。接下来在组态点连接时,连接的DDE的点名要和LONWORK DDE server 里相一致 就可以通讯上了,我做过的,非常简单,别在等了,赶快试一试吧!

网友C:
LONEASY的使用介绍: LONEASY 里包含了LON MAKER 的功能,即可以创建网络,配置网络节点,路由器等,同时它还包含了LON DDE SERVER的功能,即监控网络变量,和实现现场数据采集到FORCECONTROL(力控)里的功能。 它的优点是简化组态过程(点信息只需组态一次),提高通讯质量(和力控的无逢连接要优越与DDE SERVER )。 您指的离线调试是可以再具体点吗?

楼主:
dde是可以实现,可以了。 离线调试是指我不接具体的设备,只有Lonworks节点,在搜索到节点后能否进行软件的组态工作,这样会比较方便。

网友C:
回复天水:当然可以了,组态工作当然可以进行您所描述的组态工作。

楼主:
谢谢!我正在试用你们的软件,感觉功能很丰富,稳定性也很好,只是画面稍差。

网友D:
别胡扯了,天水!你以为你用个假名,别人就不知道你是谁了吗?应当把三维力控的所有人赶出去!

网友E(2006-08-28):
三维力控与LON连,在国内组态软件中,还是比较不错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F:
用OPC或直接驱动的方式,都可以跟LON连。

网友G:
请问力控软件能不能CAN总线设备连接,具体怎么连接?望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E(2006-10-11):
跟CAN总线连过,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2006-11-23):
不是有问题没问题,而是看你采用什么协议通讯。
软件和硬件联系,其实设备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协议;就说SIEMENS吧,这种设备有多种协议可以与软件通讯,有:S7,FMS,MPI,PPI,DP,OPC等。所以主要是看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