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控的人士

楼主(2002-01-31):
如何在组态里使用菜单! 我想用菜单呀!! 但是控件里没有呀!!! 请指教 jzhit@263.net

网友A:
自定义菜单允许用户将经常要调用的功能做成菜单形式,方便用户管理,并且对该菜单可以设置权限,提 高系统操作的安全性。选取该命令后,鼠标光标变为十字形,操作方法如下: 1 首先将鼠标光标放于一个起始位置,此位置就是矩形菜单按钮的左上角。 2 再用鼠标牵拉出菜单按钮的另一个对角顶点即可。在牵拉矩形菜单按钮的过程中其大小是以虚线矩形框 表示的。松开鼠标左键则菜单出现并固定, 3 菜单定义。绘制出菜单后,更重要的是对菜单进行功能定义,即定义菜单下的各功能项及其功能。双 击绘制出的菜单按钮或者在菜单按钮上单击右键,选择"动画连接",将弹出"菜单定义"对话框,如下图所 示: 菜单文本:定义主菜单的名称,用户可以输入任何文本,包括空格,字符长度为31。 菜单项:定义各个子菜单的名称。用户可以将各个功能做成下拉菜单的形式,运行时,通过点击该下拉菜 单完成用户需要的功能。定义方法为:用鼠标点击菜单项下的编辑框,使输入光标位于编辑框内,输入子 菜单的名称。当输入完一项时,按下回车键,输入光标进入编辑框的第二行,然后输入第二个子菜单的名 称…依此类推。如下图所示,建立一个"打印"菜单按钮,需要完成打印实时数据报表、打印历史数据报表 和打印整个画面的功能。 命令语言:自定义菜单就是允许用户在运行时点击菜单各项执行已定义的功能。该功能的定义就是通过点 击该按钮,弹出"命令语言"界面,在编辑区书写命令语言来完成的。 该命令实际是执行一个系统函数 void OnmenuClick(Long MenuIndex) 函数唯一的参数MenuIndex就是菜单项的索引号。在命令语言编辑区 中按照工程需要对MenuIndex的不同值定义不同的功能,如下所示: if (MenuIndex==0) {ReportPrint2("RealReport");} if (MenuIndex==1) {ReportPrint2("HisReport");} if (MenuIndex==2) {PrintWindow("Picture1",10,10,0,90,90);} 该命令语言的含义为: 当点击下拉菜单的第一项时,执行函数ReportPrint2("RealReport"),即打印实时数据报表 RealReport(RealReport是该画面中已定义好的实时数据报表名称) 当点击下拉菜单的第二项时,执行函数ReportPrint2("HisReport"),即打印历史数据报表 HisReport(HisReport是该画面中已定义好的历史数据报表名称) 当点击下拉菜单的第三项时,执行函数PrintWindow("Picture1",10,10,0,90,90),即打印画面Priture1 。 安全性:定义菜单按钮运行时的权限,即没有授权的用户不可以操作该菜单按钮,不能执行菜单各项功能 。 优先级:在优先级文本框中输入菜单按钮的操作优先级,范围为1~999。 安全区:单击右侧的"安全区选择"按钮,选择该菜单按钮的操作安全区。安全区只允许选择,不允许直接 输入,防止输入错误。

楼主:
谢谢!!!但是,请问这些东西为什么在资料里没有看到呀! 怎么会事呀!!

网友B:
jzhit2002: 您好!请问您看的是哪些资料?在我们的《组态王使用手册》的第五章第四节工具菜单中154页详细的写着关于如何使用菜单。请您仔细看一下用户手册。如果您看的是我们给您的宣传资料,那肯定没有详细介绍这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