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02-01-31):
现有一控制系统,考虑成本原因配置如下,第一套:FX2n-16MR+4个FX2n-1PG;第二套:FX2n-64MR+4个FX2n-1PG+FX2n-8AD;两套PLC之间采用FX2n-485-BD组成N:N网络连接实现通信,另外配一台三菱F940或Digital GP377触摸屏,实际上这两套PLC是控制同一台设备,这样配置是考虑FX2n带特殊模块的数量和内部5V/290mA的限制,现请问各位高手:触摸屏能否实现两台PLC之间的监控功能?能否操作两台PLC各自控制开关量、分别设置两台PLC的参数?是否可行?谢谢1

网友A:
联系我,会进一步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