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关于电力线传输

楼主(2002-01-31):
大家知道,LonWorks控制网络可以采用电力线作为通信载体,那么,在下列情况下,是否还能完成正常的通讯? 1、节点间电力线上的电源相序不同。 2、节点间电力线上的电源来自于不同的变压器。

网友A:
对于500平方米的建筑,电源线接入有一配电板,板上相线间距离小于30 厘米,此建筑内的三相电力线上所有节点可以自由通信。

网友B:
PLT-22不能跨变压器通讯。

网友C:
请教丹尼:您所说的依据是什么?是否是0.3米的stub?

网友D:
to ZW: 你用过PLT-22模快吗?

网友B:
用过,咋地了!!

网友D:
to zw 它的最大可靠距离是多远?

网友B:
没有什么最大距离和可靠距离,plt-22的特性在于使用两个频段,自动切换。它的通讯可靠性和动力负载有很大关系。 开关电源对它的干扰很大。 不过,我个人认为plt_22还是非常好的。 要不然深科技怎么会签下过亿($)的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