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6.0历史趋势问题

楼主(2002-02-01):
INTOUCH6.0历史趋势在两千年内不能正常运行,是否有补丁?

网友A:
请安装InTouch 6.0 SP2, 请联系Wonderware代理商或代表处索取此补丁。

网友B:
请各位高手帮忙:如何用INTOUCH7.0 的HISDATA 来产生报表?

网友B:
hisdate产生*.csv文件,用excel打开即可。

网友C(2006-02-26):
 请问进入intouch5.6b(windows98系统)上位机操作画面时出现这窗口该如何处理呢:硬件锁定未装,请选择终止,重试,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