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掉的应用为什么其子目录还存在?

楼主(2002-02-01):
(无正文)

网友A:
您要想删除力控应用管理器下的某个应用,可选重该应用然后点击删除应用按钮,保存退出。但该操作仅仅是删除了应用所在的目录,物理上完全没有对该应用产生任何影响。力控应用管理器主要是为了对所建应用在管理上提供便利,要想完全删除应用您需要找到该应用所在的文件夹,然后在windows下来完全删除该应用。

网友B:
请问baifs:这算不算是力控的一个BUG呢?

网友C:
删除只是从管理列表上删除,以防误操作,该功能在设计时就是完成这一操作的,不是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