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

楼主(2002-02-01):
plc

网友A:
我是一个新手,我先问一个比较笨的问题吧,三菱的PLC本身只有一个编程口,那它通讯为什么要用485呢?485和232的通讯协议有什么区别,有那位高手能否就这个通讯问题教教我!我在这里先向您致谢!

网友B:
不同的通讯方式需加相应的适配器,且不同系列不尽相同具体请参阅样本或技术手册 简单地说232是一对一485一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