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信号的标定

楼主(2002-02-02):
在作信号计算时比如卷径乘张力求电机转矩给定信号,而在模拟线路中这个转矩给定信号最大只能有10伏,而卷径信号和张力信号的范围也是0--10伏这样以来它们的乘积不是很容易超过10伏是吗?要想卷径和张力信号乘积在最小到最大值之间能线性的想在转矩信号的0--10伏内卷调节转矩有什么办法,我想了个办法是让张力和卷径的乘积进入一比例调节器将其转换成`0--10的信号而后在进入转矩控制器,这样可以避免死区,第二可以使张力调节电位器可调范围最大,我是搞电气维护的水平有限请各位传动行家请给予指导,这是自己在想的问题可能没有意义,不知你们作工程事是如何进行信号标定的,请指教!

楼主:
别光看说两句吧!

网友A:
1)一般来说,0~10v对应的转矩是200%的电机(变频器)额定转矩,有的变频器可以给定正负10v,则可以定标为-200~200%的转矩.-200%是指制动状态下的转矩,例如放卷. 2)如果你的恒张力系统的转矩信号是外部计算输入的,你的做法是可以的. 3)TD3300可以输入卷径信号,张力直接通过模拟口来给.计算由变频器来实现,考虑了你想的问题 4)更简单的是:3300可以直接计算卷径,全部由变频器来实现.外部除了编码器之外不需要其他电气设备. 5)一个精确的张力控制系统,需要考虑很多的补偿.这部分变频器实现起来比较方便(DSP运算能力强,可以利用变频器来进行一些惯量等的辨识).利用PLC等实现起来就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