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频器与三相变频器区别问题

楼主(2002-02-03):
单相变频器与三相变频器在内部结构上有何区别?单相的变频器是不是用一块IGBT就可以了?

网友A:
单相/三相有一些区别,主要在主回路部分,一个是六管的整流桥,耐压是1600v的,单相的四个整流二极管,耐压也低(对应220v输入).从逆变来说 基本一样,主要体现在耐压上面.三相380v的使用1200v的模块,单相的 使用600v的模块(例如家用变频空调).相伴而来的,就是软硬件相应的保护点也有一些区别. 单项的主要是小功率的.在一些地区,民电和三相工业电价格不同,用户也喜欢使用单项的来降低用电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