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PLC通信

楼主(2002-02-04):
本人读OMRON-PLC-cqm1的DM区的过程中,总有这样的字串出现,也比较有规律,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字符串是什么意思,多谢! 字串如下:@00RD1354* ; 我在编程手册上没有查到, 如各位知道请发e-mail通知我,再次感谢! e-mail:ywy_jssn@163.com

网友A:
是FCS错误

网友B:
没错,是FCS检验错,检查你的发送数据序列,检验是从@开始,到FCS之前的数据,转换成ASCII码后按字节异或方式校验。如@00RD00000001FCS*ENTER,@的ASCII是40,即40异或30,得到的结果再异或30,....,最后得到一个结果,再变为ASCII码,如4D,变为ASCII码为3444,添到发送序列的FCS上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