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能否和家用机通讯?

楼主(2002-02-04):
我刚接触plc,手里有一个omron c28p,没有了编程器,也找不到说明书了。我在家里的机子里装了它的编程软件,如何把编辑的程序输入进去。 另外,我可以利用组态软件直接控制它吗?利用什么接口可以控制,在普通的家用机上需要增加什么硬件吗? 我是一个菜鸟,希望能得到各位高手的指点。谢谢!

网友A:
C28P不能直接与计算机通讯,必须通过3G2A5-LK201模块与计算机的串口通讯传输程序。另外编程软件必须是SSS,DOS下的,比较麻烦。WIN下的软件不支持此机型。 理论上组态软件可以支持它,计算机无所谓家用与工业,只要有串口就可以,但P型机必须要有上面的LINK模块。 通过串口通讯是最简单的,也可以通过网络连接,需要硬件支持,同时需要PLC相应的模块支持,你要有兴趣,等对PLC接触深一些时可以再找我。

网友B(2004-05-07):
是3g2c7-lk201(c20-lk201) 已停产,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