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可以使用流动块吗?

楼主(2002-02-05):
如何实现?

网友A:
不知您说的流动块是不是我所理解的力控中的流动块。在力控中,流动块的使用方法如下:双击图形对象,在“动画连接对话框”中选择“流动属性”即可。可以设置流动的方向(上-->下、下-->上、左 -->右、右-->左)、流动块的间距、高度、宽度、流动速度(快、中、慢)、显示方式(是否只有流动时才显示)和流体颜色。

网友:
力控的流动属性比较有特点,考虑的很好,方便用户。

网友B:
您可以在MCGS网站中下载MCGS软件,在软件工具箱中选取流动块使用,只是不知这是否为您所说的流动块?

网友:
动画连接对话框”中无法选择“流动属性”没有被激活,我用的图形是子图,是否需要别的操作步骤

网友A:
子图不能使用流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