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数据采集方案

楼主(2002-02-06):
我是做下位的,最进要做一个生产线的整线控制和数据采集方案,涉及温度、流量、产量、电机速度,该生产线已原有一套PLC控制系统。对不起,我可能说得有点含糊,不过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还没有去过现场。请教各位是否有专业厂商,还是自己买监控软件,自己组态。该如何下手呢?这里先谢过各位。

网友A:
对于温度、流量、产量如果采样点比较分散的话,可以用数据采集模块实现;如果比较集中的话,用数据采集卡实现。对于电机速度,可以接旋转编码器,用电机控制卡来采集。 从你描述的来说,整个系统并不复杂,可以自己编程实现。用组态软件也可以实现,当然更简单方便了。 先选传感器和旋转编码器,再选数据采集设备,然后评估软件方案。

网友B:
本人曾经开发过基于IPC的集散控制系统,包括IPC与PLC及(通用)智能仪表(30台,1200米远)通讯;PC-BUS板卡的多通道(>100)数据采集报警;超大规模通用多笔无纸纪录仪(>100点,>1个月);实时历史报警纪录(5200个); 图形化人机接口界面(可在DOS上运行);希望借助www.gongkong.com寻求合作伙伴!我的联系地址:lxh22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