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力控“点”的请教

楼主(2002-02-06):
本人是初次使用力控,提一个初级问题,望不吝赐教! 使用S7-200PLC,需要将输入输出端口传送到VS区,现已将输入作为一个字传送到了VW20,如何进行数据连接才能使这16位输入占用力控一个点,在实际使用中要在力控中使用S7-200任何一个输入,具体怎么使用?最好举例说明! 谢谢!

网友A:
首先在力控导航器I/O设备驱动下定义设备名称,比如:设备名定义为plc、设备地址为2(为设备的实际物理地址)、讯通端口com1等。之后进入实时数据库组态,先来创点相应类型的点,这里创建一个模拟点比如vw.在数据库组态(DBman)“数据连接”项下面找到已定义的设备名plc,双击设备名来进入“数据连接”窗口,在此窗口中通过增加按钮即可组态所建模拟点vw与设备的具体通道地址相连,来实现力控与下设设备的互通讯。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要问是:在数据连接后,比如西门子S7-200输入点通过mov传送到vw20,我要使用的不是vw20这一个“字”,我需要使用“位”,使用vw20中的任意位,但如果在数据连接时按位存取,则vw20中的每一位都占用力控的一个点,有没有办法让vw20占用力控一个点,而在使用时又能象按位存取数据连接时一样方便? 谢谢

网友A:
力控有解决方案,请你将你的电话或E-mail通知力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