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与变频器通信解决办法

楼主(2002-02-06):
现在想用PLC做控制器,群控8台变频器,通信我是生手,只知道将RS485将它们并接,之后该注意什么问题,软件上如何配合,请哪位师兄赐教。

网友A(2001-12-26):
建议采用I/O模块的方式群控变频器

网友B:
请问你是做什么控制的,都需要实现什么功能?plpj@371.net

网友C:
不好意思太快了望写网站名www.jps.com.tw. 上海正频工贸有限公司021-34150554

网友D(2002-02-06):
以前写过一个三菱PLC和变频器的程序, 如要详细,请致电021-6484 9360-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