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历史数据如何访问?

楼主(2002-02-06):
如何用VB或Delphi访问ifix的历史数据? 最好能给个例子。

网友A:
通过DDE编程实现。

网友B:
世上没有免费的lunch.

楼主:
to lwoo1 : 既然世上没有免费的lunch,那我们还要论坛做什么??

楼主:
ptech: 能不能说清楚点,谢谢!

网友B:
ifix本身提供dde server.你只要用vb编一个dde client就可以了。 调用几个文件访问函数,方法很多,例如 API函数creatfile,openfile等。

楼主:
lw001: 我用DDE CLIENT程序读数据时总是得到一个 "?E1914"值 , 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两位。

网友C:
使用ADO才是标准解决办法

网友D:
DDE方式只能读取iFIX实时数据库的数据,若要读历史库: 1。用Intellution工具包,要买的! 2。用ODBC方式,VBA编程。 容易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