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用变频器控制同一线速度运行问题

楼主(2002-02-07):
我欲想四台不同功率的交流电机,让他们用变频器控制同一线速度运行,试用了三种方式:电压统一给定,同步控制器给定,485通讯方式控制。但结果由于力矩等原因,不理想,是否交洛电机要加测速闭环才行。xgang@wx88.net

网友A(2000-10-20):
一定要加闭环控制,如线速度同步精度要求比较高,可选用安川变频器加PG-B2来形成速度闭环。如线速度同步精度要求不十分高,可采用ABB变频器ACS600系列来作开环矢量控制,也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 如需更多信息请回电021-64720055

网友B(2000-12-06):
您需要的是线速度相同,而一般的变频器给定的是角速度。从这一点说无论是何种闭环控制都不会很理想解决的办法有二:1.用给定量为线速度的变频器;2.将转速反馈量由角速度变为线速度。 详情发邮件:mwl!@public.lz.gs.ch

楼主:
用速度闭环矢量变频器来控制,矢量控制可改善电机的力矩特性,速度闭环可大大提高电机的调速比及稳速精度。

网友C:
四台电机在同一条机列中均采用速度环实现高精度的速度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速度控制精度不高可简单地采用给电机加码盘的方法,变频器加统一电压给定即可,或采用主从控制专用软件(ABB的ACS600,我只用过这种变频器), 另外一种控制方式是采用恒张力控制,ACS600具备这种功能。有关这些问题可致电010-67881248-623找ABB公司张小明先生询问,他是传动方面的专家。

楼主(2001-02-17):
1、采用高档变频器,使用编码反馈,实现小闭环。 2、作大闭环,辅以张力控制。 实用过此方案,效果良好。0532-3886785岳

网友D(2001-04-23):
可以采用有主从控制功能的变频器,象Danfoss的VLT5000系列和ABB的ACS600系列都有这种功能。还要考虑负载是刚性负载还是柔性负载。

网友E:
使用VLT5000+同步卡与编码器构成闭环,可得精确控制。详细方案请垂询丹佛斯北京代表处王孟贤。

楼主:
同步控制器给定,辅以张力控制小闭环,通用变频器开环,可靠成本低。实用经验。shi.h.q@pub.wx.jsinfo.net

楼主:
参考《电气传动》1997,4, p16

网友F(2001-05-24):
你查看一下《电世界》1999年第十期第14页,那是我写的 一篇文章,可能对你有帮助,有什么想共同讨论的,请发 到我的邮箱:sy-74@sohu.com

网友G(2001-06-25):
建议用数控机床上用的伺服系统或主轴系统,详细请联系:lcl@unicon.com.cn

网友H(2001-08-24):
由于电机的功率不同,另外电机的额定转速是否相同?同时电机有可能有互相拖动的可能,因而变频器的给定设置是不因该相同的。若用闭环PID的调节设置也不相同。 shq先生的方法是比较可行的。

网友I:
华为变频器具备“线速度设定”功能,只要设定一个线速度值,变频器即按照线速度运行,而不是按照“速度”运行

网友J(2002-02-07):
轴是否硬连接,如果是而且精度(可靠性)要求高,那就不是一句话可以说的完了. 有兴趣和我联系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