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ODBCGate"组件中找不到帮助文件?

楼主(2002-02-07):
(无正文)

网友A:
您好:有关ODBCGate组件的帮助文档,您可以到力控的在线帮助中检索,力控的在线帮助关于ODBCGate组件写的非常详细。同时建议您最好应用力控软件所提供的SQL函数来替代ODBCGate,来实现具体的相关功能。

楼主:
既然需要使用在线帮助,干嘛还在屏幕对话框中设置没有效能的帮助按钮?

网友A:
您好:有关ODBCGate组件所实现的功能在力控中将逐步被SQL函数来取替,所以建议您最好用应力控所提供的SQL函数来实现相关功能。

网友A:
该ODBCGate组件正处于更新、升级阶段,在今后的力控新版本中您将会了解和体会到、请您来关注。

网友B:
什么乱七八糟的,真有失水准~ 请问baifs,你说“用应力控所提供的SQL函数来实现相关功能”,我要问用哪一个SQL函数才可以实现对历史数据以及实时数据的(实时)转储功能?再有“该ODBCGate组件正处于更新、升级阶段”,请问,“ODBCGate组件”据说在以前的版本中就已经有了,难道力控的软件设计工程师对这个小小的组件也要开发这么久吗?如果不是great先生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力控还不会发现这个组件的缺陷呢?如果是这样,国产软件又能靠什么来击败国外的呢? 我说的言语可能有些过激,不过忠言逆耳,希望力控的工程师认真对待,用户期望早日看到一个完善的、稳定的、真正为用户着想的国产软件出现!!!

网友A:
SQL查询 概述 ForceControl SQL访问功能是为了实现ForceControl 和其它ODBC数据库之间的数据传送。SQL访问管理器可以建立数据表模板和数据绑定表。通过SQL函数可以建立同ODBC数据库连接,并可对数据库进行操作。为了与ODBC数据库建立连接,需要ODBC数据库的描述信息,要建立数据表,需要知道表中包含的字段名,字段数据类型等信息,该信息由数据表模板定义,而向数据表中添加记录,就要知道各字段与变量间的对应关系,这是由数据绑定表决定的。 下面介绍几个常用术语: ODBC数据库的描述信息 描述信息因ODBC数据库的种类而异,该描述信息指明了数据源名 字,数据驱动程序类型,数据库所在位置,用户名,口令,数据库文 件记录访问等级等信息。该信息可以通过“动作定义”对话框中的数 据源选择按钮得到。 数据表模板 定义了数据表的结构,如字段组成,字段类型等。可以通过该模板 创建一个数据表或多个数据表。 绑定表(数据表绑定) 数据表绑定是指将数据表中的字段(列)与ForceControl中的变量 建立对应关系,插入或更新记录时各字段将取对应的ForceControl 中的变量的当前值。 SQL函数可以在ForceControl 的任意脚本中调用。这些函数用来创建表格,插入/更新/删除记录,查询记录等。 使用SQL的一般步骤 1.通过SQL管理器(导航器中选择SQL管理器) 1) 建立数据表模板 如果不需要创建数据表,该步可跳过。 2) 建立绑定表 2.在脚本中定义查询 1) 建立连接 2) 建立数据表/选择记录(在已有的表中查询) 3) 插入/更新/删除记录或改变记录当前位置 . . . 最后要断开与数据库的连接。 数据表模板 数据表模板对应于数据库(DBMS)中的数据表结构,该模板中定义了数据表中包括的字段,以及各字段的属性。用于SQLCreateTable()函数。在导航器中选择“SQL管理器/数据表模板” 表格模板名称最大长度为 32 个字符。 1)在“字段名”框中,输入表格模板的列名。字段名最多为 30 个字符长。 2) 在“字段类型”框中,选择数据类型。数据类型选择依所用的数据库 而变化。 3)选择“索引类型”如下: 唯一 - 该列内每一值必须为唯一的。 非唯一 - 在该列内的值不必是唯一的。 无 - 没有索引。 4)选择“允许空值输入”来允许输入空数据到这一字段。 5). 单击“添加一行”来添加项目。 6). 单击“删除一行”来删除表格模板中所选项目。 7). 单击“修改一行”来修改表格模板中所选项目。 8). 单击“确定”来保存您的新表格模板配置并关闭对话框。 9) 您可以单击“保存”来保存您的设置而不关闭对话框。 修改数据表模板 您可以在导航器中选择您想改变的数据表模板名称,然后单击右键选择“修改”, 在对话框中修改所需项。 单击“确定”来保存您的修改并关闭对话框。 数据表绑定 数据表绑定是将数据表中的字段与DRAW中的变量相关联。要建立数据表绑定,您可以在导航器中选择“SQL管理器/数据表绑定”,将出现如下对话框: 在“绑定列表名”框中,输入绑定列表名称。绑定表名称长度最多为 32 个字符。新绑定表将数据表的字段与DRAW中的变量相链接。 1) 在变量名输入框中输入变量名称,或者双击输入框,在弹出的变量选择框中选择所需变量。 2)在“字段名称”框,输入列名称。 3)单击“添加一行”来添加项目。 3) 单击“删除一行”删除绑定表中所选择的项目。 4) 单击“插入一行”在绑定表中所选择的项目之前插入一行。 5)单击“确定”来保存您的绑定表,并关闭对话框。 6)您可以单击“保存”来保存您的设置而不关闭对话框。 修改绑定表 您可以在导航器中选择您想改变的绑定表名称,然后单击右键选择“修改”. 在对话框中修改所需项。 单击“确定”来保存您的修改并关闭对话框。 SQL函数 ForceControl提供了一组SQL函数,以便您使用脚本语言访问其它数据库(DBMS)。SQL函数是同步执行的的,在SQL函数返回之前,VIEW不能做任何事情。 SQL函数的一般格式如下: SQLXXXX(参数1,参数2,…) SQLConnect( ConnectID,DataSourceDesc) 说明 连接到指定的数据库 参数 ConnectID 整型,数据源标识,为返回值,该值将用于其它SQL函数。 DataSourceDesc 字符串,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可以通过“数据源“按钮得到。 备注 数据源使用完后,使用SQLDisconnect来断开连接 示例 SQLConnect(ConnectID,"DSN=MS Access 97 Database;DBQ=c:\FCSql\TEST1.mdb;DefaultDir=c:\FCSql\test;DriverId=25;FIL=MSAccess;MaxBufferSize=512;PageTimeout=5;UID=admin;"); 第二个参数可以通过点击SQL连接来选择。 SQLDisconnect(ConnectID) 说明 关闭数据库连接。 参数 ConnectID 整型,数据源标识。由SQLDisconnect调用返回。 备注 数据源使用完后,应该使用该函数来断开连接。 示例 SQLDisconnect(ConnectID); 参数ConnectID由SQLConnect调用得到。 SQLCreateTable(ConnectID, DataTableName, TableTemplateName) 说明 使用表格模板在数据库中创建数据表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SQLConnect调用返回。 DataTableName 字符串,新建的数据表名称。 TableTemplateName字符串,使用的数据表模板名称。数据表模板规 定了数据表中各字段名称及属性。 备注 示例 SQLCreateTable(ConnectID,"TAB1", "A") 参数ConnectID由SQLConnect调用得到。 数据表名为”TAB1” 数据表模板为”A”,数据表模板”A”必须在SQL管理器中事先建立。 SQLClearTable(ConnectID, DataTableName); 说明 删除数据表中所有记录,但不删除数据表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SQLConnect调用返回。 DataTableName 字符串,新建的数据表名称。 备注 该函数只删除记录,不删表。 示例 SQLClearTable(ConnectID,"Tab1"); 参数ConnectID由SQLConnect调用得到。 数据表名为”TAB1” SQLDropTable(ConnectID, DataTableName) 说明 删除数据表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SQLConnect调用返回。 DataTableName 字符串,新建的数据表名称。 备注 如果表中记录不为空,操作将失败。 示例 SQLDropTable(ConnectID,"Tab1"); 参数ConnectID由SQLConnect调用得到。 删除的数据表名为”Tab1” SQLInsert(ConnectID, DataTableName, BindTableName) 说明 使用捆绑数据表中指定的变量的当前值在数据表中插入一个新记录。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SQLConnect调用返回。 DataTableName 字符串,数据表名称。 BindTableName字符串,使用的捆绑表名称。 备注 捆绑数据表定义了DRAW变量和数据库表中的字段间的对应关系。 示例 SQLInsert(ConnectID,"Tab1", "A"); 参数ConnectID由SQLConnect调用得到。 数据表名为”TAB1”。 数据捆绑表为”A”, 捆绑表”A”必须在SQL管理器中事先建立。 SQLUpdate(ConnectID, DataTableName, BindTableName, WhereExpr ) 说明 使用捆绑数据表中指定的变量的当前值更新数据表中当前记录。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SQLConnect调用返回。 DataTableName 字符串,数据表名称。 BindTableName字符串,使用的捆绑表名称。 WhereExpr字符串,选择表达式,只有符合该条件的记录被更新。 备注 捆绑数据表定义了DRAW变量和数据库表中的字段间的对应关系。 WhereExpr 参数为空” ”,时将更新所有记录。 示例 1)SQLUpdate(ConnectID,"Tab1", "A",""); 参数ConnectID由SQLConnect调用得到。 数据表名为”Tab1”。 数据捆绑表为”A”, 捆绑表”A”必须在SQL管理器中事先建立。 条件为空“”表示更新所有记录。 2)SQLUpdate(ConnectID,"Tab1", "A","A = 50"); 只更新字段A等于50的记录。 SQLDelete(ConnectID, DataTableName, WhereExpr) 说明 删除一个或多个记录。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SQLConnect调用返回。 DataTableName 字符串,数据表名称。 WhereExpr字符串,选择表达式,只对符合该条件的记录进行操作。 备注 WhereExpr 参数为空” ”,时将删除所有记录。 示例 1) SQLDelete(ConnectID,"Tab1", ""); 参数ConnectID由SQLConnect调用得到。 数据表名为”Tab1”。 条件为空""表示删除所有记录。 2) SQLDelete (ConnectID,"Tab1","A = 50"); 只删除字段A等于50的记录。 SQLSelect(ConnectID,DataTableName, WhereExpr) 说明 在数据库中选择符合条件的记录,该函数返回一数据集,可以使用如 下函数SQLFirst(),SQLLast(),SQLNext(),SQLPrev()遍历该数据集 中的记录。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SQLConnect调用返回。 DataTableName 字符串,数据表名称。 WhereExpr字符串,选择表达式,只有符合该条件的记录被选中。 备注 示例 1) SQLSelect(ConnectID,"Tab1",""); 参数ConnectID由SQLConnect调用得到。 数据表名为”Tab1”。 条件为空""表示选择所有记录。 2) SQLSelect (ConnectID,"Tab1","A = 50"); 只选择字段A等于50的记录。 3)SQLSelect(ConnectID,"Tab1" ,"A > 50 ORDER BY A DESC"); 选择字段A大于50的记录,并以降序排序。 SQLStatistics(ConnectID,DataTableName, Flag, Field, Value, WhereExpr) 说明 在数据库中选择符合条件的记录的统计信息。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SQLConnect调用返回。 DataTableName 字符串,数据表名称。 Field 字符串,欲求统计值的字段名称。 Flag 统计标识符,含义如下: 0:平均值。 1:合计。 2:最小值。 3:最大值。 4:记录总数。 Value 浮点数,返回的统计信息。 WhereExpr字符串,选择表达式,只有符合该条件的记录被选中。 备注 欲求统计值的字段必须为数值型值。 示例 1) SQLStatistics(ConnectID,"Tab1",0,"A",RtnValue,""); 参数ConnectID由SQLConnect调用得到。 数据表名为”Tab1”。 0:表示平均值。 条件为空""表示选择所有记录。 返回的平均值在变量RtnValue中。 2) SQLStatistics(ConnectID,"Tab1",1,"A",RtnValue," "); 字段A的合计值。 1:表示合计值。 返回的合计值在变量RtnValue中。 SQLUse(ConnectID,DataTableName) 说明 在数据库中选择一数据集, 数据集是曾经用SQLSelect函数生成的.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SQLConnect调用返回。 DataTableName 字符串,数据表名称。 备注 该函数改变当前使用的数据集。该函数返回后,所要的记录移动操作, 都变成对该数据集的操作。 示例 SQLUse(ConnectID,"Tab1"); 参数ConnectID由SQLConnect调用得到。 数据表名为”Tab1”。 SQLFirst() 说明 选择由SQLSelect()选择的数据集中的第一条记录。 示例 SQLFirst(); SQLLast() 说明 选择由SQLSelect()选择的数据集中的最后一条记录 示例 SQLLast(); SQLNext() 说明 选择由SQLSelect()选择的数据集中的下一条记录 示例 SQLNext(); SQLPrev() 说明 选择由SQLSelect()选择的数据集中的上一条记录 示例 SQLPrev(); SQLRowCount(RowCount) 说明 SQLSelect()选择的数据表中记录总数 参数 RowCount 整型,返回的记录数。 示例 SQLRowCount(RowCount); 返回的行数(记录个数)在RowCount中。 SQLExecute(ConnectID ,SqlCommand) 说明 执行一条SQL语句。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SQLConnect调用返回。 SqlCommand 字符串,SQL命令。 示例 SQLExecute(ConnectID,"Select * From tab1"); 参数ConnectID由SQLConnect调用得到。 注意:选择的数据集不能被显示,遍历。 SQLLastError(strErrorDesc) 说明 取得SQL函数的最后一条错误信息。 参数 strErrorDesc字符串,错误描述。 示例 SQLExecute(ErrorMes); 返回的错误信息在参数ErrorMes中。 SQLMoveTo(RowNum) 说明 移动到当前记录集中指定的记录。 参数 RowNum记录号。 示例 SQLMoveTo(2); SQLDisplay(nLineCount) 说明 查看由SQLSelect()选择的数据集中的记录。 参数 RowNum要查看的记录数。 示例 SQLDisplay(10); 显示从当前光标位置以下10条记录。 SQLManagerDSN 运行微软ODBC管理器设置程序。可以用来增加,删除和修改所有的数据源名字 BOOL SQLSelDatSour (DataSourceDesc) 说明 用于运行时动态得到数据源描述。执行该函数时会出现数据源选择 框,在该选择框中指定你所要连接的数据源。 参数 DataSourceDesc 字符串变量,为返回的数据源描述。该描述可以用 于SQLConnect。 返回值 1表示成功,0 失败。 示例 SQLSelDatSour (Data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