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力控应用名?

楼主(2002-02-07):
如何更改力控应用名?

楼主:
力控的报表实在是不感恭维!?

网友A:
您好;有关力控应用更名问题,您可以在力控的应用管理器的新建应用中,来对新建的应用改名,力控的默认应用名一般为如:NEW APP12的形式。对已存的应用改名可以直接在该应用所在的目录下找到该应用,通过鼠标右键中的“重命名”来更改应用名,更改之后可通过力控应用管理器文件菜单中的“搜索应用”来重新加入您所改名后的应用,即可在力控应用管理器中删去您改名之前的应用所在的目录。

网友A:
首先感谢您对力控的关注和支持!对力控的报表我们正在测试和改进请您来进一步观注。您不防再来试一试力控子图中的多功能报表进而使您对力控有进一步的全面了解。谢谢!

楼主:
在应用管理器中鼠标的左右键是无效的,你说的“通过鼠标右键中的“重命名”来更改应用名”无法进行。 “对已存的应用改名可以直接在该应用所在的目录下找到该应用”---在管理器中只能看到应用名路径,但是无法修改。

网友A:
您可以在力控所安装的目录下去找到您所建的应用或到别的目录下(应用要事先存在的),比如在:C:\program files\forcecontrol\new app12 下找到该文件夹来给该文件夹重命名。您的应用建到了那个目录下就到该目录下去找,找到后来更改应用名即可。

网友B:
大哥,这也叫‘重命名’,有没有搞错,当我们是傻子,你学没学过计算机!!! 我曾试用力控,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所要的效果是在‘应用管理器中’就可以重命名的方法!你这算是什么,这纯粹是一种应付!如果说你不懂计算机,那还有情可原!

楼主:
我能理解上面那位先生的过激言辞,但是,作为力控-----一个勇于探索 的民族软件,应当面对现实,任何姑息不意味着关怀。我为“重命名”遗憾。

网友A:
力控软件在开发过程中就是本着该原则来进行开发的,即不允许对“力控应用管理器”中的应用直接进行“重命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