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和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2-02-08):
本人在VB和三菱PLC(FX2N)的通讯程序中出现问题,问了一些人, 都说程序没问题,可就是PLC没反应,那位高人或做过同类程序的人 请与小弟联系,指点一二为幸! 或者那位知道那里有这类源程序,请告知 多谢多谢 duzili@371.net

网友A(2001-12-09):
提供测试的方法: 1、先检查串口数据的正确性,利用COM1对COM2传数,保证波特率和数据格式一致(如 9600 8 N 1); 2、若正确,则检查COM口与PLC的硬件接口; 3、若正确,则检查通信协议是否统一;PLC是否处于接受命令状态。

网友B:
You can select RPM(Rapidly Protocol Module) of Wonderware"s product. It is a very good product to develop your FX2N I/O driver.

网友C(2002-01-15):
把你的程序放上来供大家诊断!

网友D:
我做过一些串口通讯。但是与三菱的通讯没有做过,但是如果你协议没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你的程序。 wangx98@263.net

网友E:
gkong.com看看通信详细资料再讨论,如果还有问题,可在该站bbs发布。一般说主要是PLC端的参数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