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WEB功能

楼主(2002-02-09):
请问各位: 组态王5。1 的WEB功能,用IE只能监控一个界面的问题,不知在6。0里有无改进?以及演示版允许几用户访问WEB?

网友A(2001-12-18):
不知道您是如何用5.1的WEB功能的,其实在5.1下,WEB功能也是可以监控多个界面的。 6.0演示版允许一个用户访问WEB。

楼主:
5.1的WEB不支持SHOWPICTURE函数,也就无法实现界面的转换.不知您是如何实现界面转换的,请指教!

网友A:
您可以把组态王的WEB页面通过FrontPage或者其他的网页编辑软件进行编辑,如建立超级链接,指向另一个页面!

楼主:
组态王的WEB无法切换界面是一个缺陷,应尽快修改。既然作为一个软件平台,难道还要用第三方软件去弥补缺陷吗?这本身就是对用户的不负责!做项目不可能只做一个界面,而且并不是每个搞工控的同志都会网页设计!任何软件都会有缺陷,关键是如何知错就改! 我向亚控提过上述问题,但没得到解决。

网友B(2002-02-06):
dqsys: 您好! 感谢您对组态王的关心。组态王6.0的WEB版没有WEB加密锁时,支持5用户,但有浏览10分钟的限制,10分钟后断开与主机的连接。 关于其它问题,因为时间原因,为了满足现在WEB浏览大多数客户的需求,使组态王的WEB不仅支持更多的控件、图素,而且在安全性和用户使用方面有更多的方便,我们正在进一步设计、完善组态王WEB版。所以组态王6.0WEB版中相比较5.1版修改程度不是很大。全新的组态王WEB版预计在2002年6月左右与您见面,欢迎使用。相信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C:
我对组态王的WEB版本提了点意见,被删除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