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ITELINK?

楼主(2002-02-10):
什么是suitelink?

楼主:
Wonderware SuiteLink 使用一个基于 TCP/IP 的协议。SuiteLink 是专为工业需要而设计的,如数据的完整性, 高吞吐量,以及较容易诊断。此协议标准仅被 Microsoft Windows NT 4.0 或更高版本支持。 SuiteLink 不是一个 DDE, FastDDE, 或 NetDDE 的替代。 每一个客户与服务器之间的连接取决于您的网络状态。SuiteLink 是专为高速的工业应用程序而设计的并提供如下的特征: · 数值时间性质(VTQ)在所有传送到识别 VTQ 的客户的数据值上放置一个时间标签和质量指示器。 · 通过 Microsoft Windows NT 操作系统性能监视器,数据吞吐量的扩展诊断,服务器装载,计算机资源消耗,和网络传输可以被访问。此特性对分布式工业网络的配置和维护是非常关键的。 · 连续的高数据量可以在应用程序之间被维护,不管应用程序是在单一的节点还是分布于在多节点上。 · 网络传输协议是使用 Microsoft 的标准 Winsock 接口的 TCP/IP。

网友A:
SuiteLink同样支持Windows 2000.

楼主:
请问,wonderware suitelink在哪里可以找到,工具程序是什么?

楼主:
suitlink是一种协议,没什么工具程序,你在设置ACCESS NAME时可以选择DDE或者SUITELINK。

楼主:
我是用DDE来实现数据的通讯 现在想用 SUITELINK 请问怎样实现

网友A:
首先你要有支持SuiteLink的IO Server(Wonderware出的IO Server全部支持SuiteLink), 然后在InTouch中定义"访问名"的时候选择SuiteLink

楼主:
我的意思是计算机之间的通讯?

网友A:
那也是一样,两台电脑上互相交换数据的软件需要支持SuiteLink!

楼主:
那么怎样才能判断它支不支持SuiteLink呢?

网友A:
1. 查该软件的使用说明书。 2. 咨询该软件生成厂商。

网友B:
SuiteLink的数据交换速度可高达96,000 integer/second.

网友C(2009-03-27):
INTOUCH中,选择SuiteLink,有时在LOGVIEW中见到:unknow,suitelink suspend suitelink updates.不知道是不是SuiteLink有问题.同时HD.EXE站用的CPU资源较大.

网友D(2011-03-07):
suitlinl与DDE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