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

楼主(2002-02-10):
我刚接触InTouch不久,这些问题可能比较简单,但没有一个人指导,真的不容易考虑,请大家帮忙!谢谢! 目前,系统的情况是监控中心有监控业务台和数据库服务器各一台,由于前端设备较多,所以我们将一部分设备的VB串口处理程序建立在服务器上,另一部分的程序建立在监控业务台上。 我有几点疑问: 1. 在监控业务台上的InTouch可以直接通过字典标记名绑定到VB应用程序中的item上,那么服务器中的InSQL是如何绑定的呢?通过什么?还是直接在VB中进行数据库的创建和写入?假如InSQL在与VB应用程序进行直接绑定就可以,那么是不是要手工创建数据库? 2. InTouch中有个趋势图的控件,它和数据库之间如何达到一一对应? 3. InTouch的Common工具中有NetDDE Extensions和WWClient有什么不同? 4. 安装的 InSQL 内嵌的MS SQL,那么InSQL除了在MS SQL的基础上进行了数据压缩的处理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改进吗? 5. 另:VB程序从串口获得的是十六进制数据,为了节省数据库空间,能否直接以十六进制进行存取?

楼主(2002-01-11):
真的没有人知道吗?还是大家都不愿意说?

网友A:
和Wonderware 北京代表处联系吧。技术支持很不错的。

网友B(2002-02-10):
你的问题不容易以文字回达清楚,最好你留下联络方式,Wonderware工程师会尽快联络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