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5/40与IN TOUCH的通信

楼主(2002-02-10):
原有系统AB PLC 5/80与IN TOUCH通过I/O SERVER通信正常。现将PLC 换为AB PLC 5/40,IN TOUCH保持不变,应用原来I/O SERVER中的TOPIC设置,但无法建立通信。请教!

网友A:
有没有先用RSLINX先试试呢?如果用RSLINX也能通讯的话与INTOUCH也应该能通讯的

楼主:
intouch 的“访问名”重设了吗?

楼主:
更换中央处理器plc5/40后硬件站地址是否一致?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