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ELPHI或vb或 vc如何实现工业控制计算机与可编程控制器PLC 通讯?

楼主(2002-02-15):
用DELPHI或vb或 vc如何实现工业控制计算机与可编程控制器PLC 通讯?从而实现工业控制计算机控制电机等外设,并取得控制系统的数据 如:传感器 等. 现在做课题,写论文只好请教各位高手啦。

网友A:
串行通信编程。

网友B:
这些内容在16位微机原理里都有介绍,专业课认真上了没有。

网友C:
你好: 我正在用VC实现工业控制计算机(研祥的)与可编程控制器PLC (松下的FP系列)通讯。如需要请联系。 gwg-1976@sohu.com

网友D:
每一个PLC都有自己的通讯协议和通讯模块,只要知道通讯协议,一般PLC的编程比较简单(例如:三菱PLC可以不用进行编程就能通过上位机得到目前PLC的各种状态),如果需要其他数据,首先要自己确立一套通讯协议加载在PLC通讯协议上,对于单片机或计算机的编程,VB最简单不过了,一个COMM32。OCX控件就能完成(一般做测试用),VC和DEPLHI稍微复杂一点,可以看一看VC下自带的一个API串口通讯程序,还是比较简单的,主要需要注意的是0~31的字符的特殊用法(十六进制)ASINC编码。

网友E:
请教各位啦:有不有FX与上位机的通信协议 的有关参考资料?如有请与我联系啦!我要此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