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200HS/E/G/X能否用FORCECONTROL实现 PLC 内部约12-15个内部开关量接点(位)的时序图监控

楼主(2002-02-16):
to:三维力控 您好! 1.我公司需要用组态软件来记录OMRON C200HS/E/G/X PLC 内部约12-15个内部开关量接点(位)的时序图, 并保存到PC机的硬盘上48小时以上,并可以往前查询历史趋势,要求采样时间5MS至 5S可在画面上选择, 12-15个内部开关量接点的类型和号码可在画面上选择(跳出窗口),能否用力控软件实现? 12-15个内部开关量接点中有一个点信号(报警信号点)从OFF跳变为ON时,能否形成报警记录? 2.如果PLC的扫描周期为5MS 时,用HOSTLINK协议采用力控软件时,上述情况的采样时间最短可为多少MS? 是否必须50MS以上,否则易引起PLC死机? 3.采用OMRON 的PLC 上位机编程软件(CXP 2.0 FOR WINDOWS98)时,本身可对 PLC 内部约12-15个内部开关量接点(位)的时序图进行监控, 采样时间最短为一个PLC的扫描周期,但仅能采样1000次,不能保存到PC机的硬盘上48小时以上.但是同时CXP 2.0采样到的PLC 内部约12-15个 内部开关量接点(位)的数据可通过DDE与EXCEL等动态连接,能否与FORCECONTROL VIEW动态连接, 实现 12-15个内部开关量接点 的历史或实时趋势显示并保存? 4.FORCECONTROL的 历史或实时趋势显示 显示时,最多为8个点,能否提供控件扩张为为12-15点? 初期扫描周期能否设置为MS 级? 刻度标签处时间能否增加MS显示? 我的EMAIL 是qianqj @mail.hz.zj.cn

网友A:
KINGQ: 春节好,C200H系列的PLC,当计算机通讯的扫描周期快于30ms时,PLC就会死机,我公司的这台PLC是这样的,也许新型号的PLC性能有所改善。因此在你说的系统中,扫描周期可以定为31ms,力控的历史趋势可以精确地存储来自PLC的历史数据。不会丢掉任何数据,包括你说的连续存储、检索48小时。 力控的一个历史趋势图最多显示8个点或点的参数,如果你想看更多的历史数据,可以在一幅画面中组态2幅趋势。 力控的历史趋势扫描周期可以精确到1ms,因此历史数据的存储、扫描可以设置为ms级。 力控的刻度标签没有ms显示,但是游标上有ms显示,这样更为直观,可以准确地定位数据发生变化时的ms值。 力控可以读取EXCEL的动态数据。 关于力控,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http://www.sunwayland.com.cn)上下载,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春节这几天放假,可以在力控网站的留言簿上给我们留言。

网友B(2010-12-26):
PLC时序图是什么意思?怎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