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正反馈

楼主(2002-02-18):
反馈超过给定使输出增加,变频器控制水泵从一水罐里抽水,用压力传感器检测水位,本人只知反馈超出输出减少,电机减速!谢谢!

网友A(2002-01-01):
你描述的功能不是正反馈,而是正反作用. 在安圣的变频器中,采用两点式定义反馈类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工艺要求 自行定义信号的"正反"即可.比如反馈超过给定使输出增加,可以把原来4~20ma的反馈信号定义为20~4ma即可.这是打个比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改变作用方式,

网友B(2002-02-07):
三菱的F540-CH也可

网友A:
安圣的经济型1000,通用型2000,高性能型3000均可实现.

网友C:
千万别用安圣产品。

网友C:
安圣产品的故障率太高,而且服务较差,太牛。

网友A:
to: 12313/www123456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下面这些文字是您的大作,发表于01-7-28 下午 12:08:00 { 深圳华为公司的TD3000系列变频器可以替代上述产品。   华为公司就不用我介绍了,公司够大,发展够快。   我们是华为公司内部创业公司,曾经参与了华为变频器的开发等工作,有问题或需求,请来电联系。   联系电话:0755--6062482   传真:0755--6492719   联系人:杨文东、王志荣 } 无话可说.我在华电传动部工作了将近3年,从来没有听说过两位的大名.要攻击,没有必要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C:
不对,我没有在华为工作过,只是使用过华为变频器,仅此而已,您可能是冤枉好人了。 我使用的是TD1000系列(5。5KW)5台,有2台炸机。

网友A:
你留的mail露了馅.